HDL原理图转CIS

楼主(2019-03-01):
如题,现在有个高通的案子,demo用的是concept HDL,能不能转成CIS格式的?

网友:
You can only convert the components symbol. For schematic you need to draw the whole thing again. Or ask Qualcomm to see if they have Orcad schematic

网友A(2019-06-28):
楼主解决了么?现在遇到同样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么?现在遇到同样问题了

没有,4楼正解。
只能把库弄出来,原理图还是自己对着重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4楼正解。
只能把库弄出来,原理图还是自己对着重画了。

原理图库怎么转换?我看到又说用e-studio工具转换原理图。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在E-STUDIO中没法打开HDL原理图

楼主:
本论坛里有方法的。也可以百度,
https://wenku.baidu.com/view/8a04d984af45b307e9719717.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论坛里有方法的。也可以百度,
https://wenku.baidu.com/view/8a04d984af45b307e9719717.html

试过了,一次只能导出一个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论坛里有方法的。也可以百度,
https://wenku.baidu.com/view/8a04d984af45b307e9719717.html

分页的器件库怎么导出全部的库?我只导出了第一页的。

楼主:
什么叫分页器件,是part吧。和单个part器件一样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分页器件,是part吧。和单个part器件一样操作的。

我现在有一个FPGA,HDL库里面分了4部分,转成ORCAD只能转出来第一部分,怎么才能导出完整的封装?是要线修改HDL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一个FPGA,HDL库里面分了4部分,转成ORCAD只能转出来第一部分,怎么才能导出完整的封装?是要线 ...

你在哪看到只导入了第一部分?view-packag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哪看到只导入了第一部分?view-package吗?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在哪看到只导入了第一部分?view-package吗?

搞定了,用PCB LIBRARIAN EXPERT方法可以导出完整的(百度推荐方法)。用LIBRARIAN MANAGEMENT-EXPORT只能导出一部分,软件默认不能全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哪看到只导入了第一部分?view-package吗?

还有一种办法用E-STUDIO软件应该可以直接转完整的原理图。我的E-STUDIO版本低,只能识别HDL14.0的版本。不知道怎么降低HDL原理图的版本。

网友B(2019-09-25):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用PCB LIBRARIAN EXPERT方法可以导出完整的(百度推荐方法)。用LIBRARIAN MANAGEMENT-EXPORT只 ...

什么都不需要,软件自己就可以导出。导出后进ORCAD查看下有没有缺失就好了。

网友(2020-04-13):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不需要,软件自己就可以导出。导出后进ORCAD查看下有没有缺失就好了。

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用PCB LIBRARIAN EXPERT方法可以导出完整的(百度推荐方法)。用LIBRARIAN MANAGEMENT-EXPORT只 ...

    为什么我导出的就只是第一个PART,后面的十几个Part怎么都倒不出来。

网友C(2022-03-11):
    你好,楼主,请问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把concept HDL转成CIS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请问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把concept HDL转成CIS格式的

    只能搞定库文件,原理图自己画。
    搞库的方法在前面几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