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复位时间

楼主(2019-03-01):
单片机上电复位时间

单片机及其应用电路每次上电的过程中,由于电源回路中通常存在一些容量大小不等的滤波电容,使得单片机芯片在其电源引脚VCC和VSS之间所感受到的电源电压值VDD,是从低到高逐渐上升的。该过程所持续的时间一般为1~100 ms(记作taddrise)。上电延时taddrise的定义是电源电压从10% VDD上升到90% VDD所需的时间.在单片机电源电压上升到适合内部振荡电路运行的范围并且稳定下来之后,时钟振荡器开始了启动过程(具体包括偏置、起振、锁定和稳定几个过程)。该过程所持续的时间一般为1~50 ms(记作tosc)。起振延时tosc的定义是时钟振荡器输出信号的高电平达到Vih1所需的时间。从图1所示的实际测量图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的Vih1是单片机电气特性中的一个普通参数,代表XTAL1和RST引脚上的输入逻辑高电平。例如,对于常见的单片机型号AT89C51和AT89S51,厂家给出的Vih1值为0.7VDD~VDD+0.5 V。

从理论上讲,单片机每次上电复位所需的最短延时应该不小于treset。这里,treset等于上电延时taddrise与起振延时tosc之和。从实际上讲,延迟一个treset往往还不够,不能够保障单片机有一个良好的工作开端。

对于F020来说:

当电源电压上升到Vrst时候,RST保存100ms复位时间(这期间电源电压要一直》Vrst,保证电源稳定),此后单片机开始运行。

所以f020上电到开始运行时间包括:电源上升到Vrst时间+100ms (电源上升到Vrst时间会受到电源回路的电容影响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