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用 ADC0808 控制 PWM 输出

楼主(2019-03-01):
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用 ADC0808 控制 PWM 输出

/* 名称:用 ADC0808 控制 PWM 输出

说明:使用数模转换芯片 ADC0808,通过调节可变电阻 RV1 来调节脉冲宽度,

运行程序时,通过虚拟示波器观察占空比的变化。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LK=P2^4; //时钟信号

sbit ST=P2^5;   //启动信号

sbit EOC=P2^6; //转换结束信号

sbit OE=P2^7; //输出使能

sbit PWM=P3^0;    //PWM 输出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40;i++);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Val;

TMOD=0x02; //T1 工作模式 2

TH0=0x14;

TL0=0x00;

IE=0x82;

TR0=1;

while(1)

{

ST=0;ST=1;ST=0; //启动 A/D 转换

while(!EOC);  //等待转换完成

OE=1;

Val=P1;      //读转换值

OE=0;

if(Val==0)   //PWM 输出(占空比为 0%

{

PWM=0;

DelayMS(0xff);

continue;

                 }

if(Val==0xff)   //PWM 输出(占空比为 100%

{

PWM=1;

                              DelayMS(0xff);

                               continue;

           }

}

//T0 定时器中断给 ADC0808 提供时钟信号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CLK=~CLK;

}

PWM=1;   //PWM 输出(占空比为 0%~100%

DelayMS(Val);

PWM=0;

DelayMS(0xff-Val);

网友:
看看怎么用 ADC0808 控制 PWM 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