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之间双向通信

楼主(2019-03-01):
单片机之间双向通信

/* 名称:甲机串口程序

说明:甲机向乙机发送控制命令字符,

甲机同时接收乙机发送的数字,并显示在

数码管上。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3;

sbit K1=P1^7;

uchar Operation_No=0; //操作代码

//数码管代码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向串口发送字符

void Putc_to_SerialPort(uchar c)

{

SBUF=c;

while(TI==0);

TI=0;

}

//主程序

void main()

{

LED1=LED2=1;

P0=0x00;

SCON=0x50; 串口模式 1,允许接收

TMOD=0x20; //T1 工作模式 2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H1=0xfd;

TL1=0xfd;

TI=RI=0;

TR1=1;

IE=0x90;  //允许串口中断

while(1)

{

DelayMS(100);

if(K1==0) //按下 K1 时选择操作代码 0123

{

while(K1==0);

Operation_No=(Operation_No+1)%4;

switch(Operation_No)根据操作代码发送 A/B/C 或停止发送

{

case 0: Putc_to_SerialPort('X');

LED1=LED2=1;

break;

case 1: Putc_to_SerialPort('A');

LED1=~LED1;LED2=1;

break;

case 2: Putc_to_SerialPort('B');

LED2=~LED2;LED1=1;

break;

case 3: Putc_to_SerialPort('C');

LED1=~LED1;LED2=LED1;

      break;      }

       }

     }

}

//甲机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if(SBUF>=0&&SBUF<=9) P0=DSY_CODE[SBUF];

else P0=0x00;

}

}

/* 名称:乙机程序接收甲机发送字符并完成相应动作

说明:乙机接收到甲机发送的信号后,根据相应信号控制 LED 完成不同闪烁动作。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3;

sbit K2=P1^7;

uchar NumX=-1;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主程序

void main()

{

LED1=LED2=1;

SCON=0x50; 串口模式 1,允许接收

TMOD=0x20; //T1 工作模式 2

TH1=0xfd;

TL1=0xfd;    //波特率 9600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RI=TI=0;

TR1=1;

IE=0x90;

while(1)

{

DelayMS(100);

if(K2==0)

{

while(K2==0);

NumX=++NumX%11; //产生 0~10 范围内的数字,其中 10 表示关闭

SBUF=NumX;

while(TI==0);

TI=0;

}

   }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f(RI) //如收到则 LED 则动作

{

RI=0;

switch(SBUF) //根据所收到的不同命令字符完成不同动作

{

case 'X'ED1=LED2=1;break; //全灭

case 'A'ED1=0;LED2=1;break; //LED1

case 'B'ED2=0;LED1=1;break; //LED2

                                      case 'C':LED1=LED2=0;//全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