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出钻孔文件和IPC时报错,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9-03-01):
在出钻孔表格的时候报错,如下:Drill Symbol limit exceeded. System will switch to letter generation.

生产IPC的时候显示: X or Y coordinate of the feature is missing,

请帮忙,谢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应该没事,是因为PCB中孔径的种类太多,用symbol已经表示不过来了,改为用字母表示,即A B C....
第二个问题不清楚,没有转过I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应该没事,是因为PCB中孔径的种类太多,用symbol已经表示不过来了,改为用字母表示,即A B C.... ...

谢谢,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有个网络的名字有中文字符导致的。

网友(2020-02-03):
第二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