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混频器单边带与双边带变频损耗的定义?

楼主(2019-03-01):
请教大神,混频器单边带与双边带变频损耗的定义?偶次谐波混频器变频损耗理论极限3.9dB指的是单边带还是双边带呢?谢谢~

网友:
混频器本身是乘法器,两个信号F1,F2输入到混频器,输出 mF1+/-nF2 多取它们的二次谐波,(F1+F2),(F-F2).F1+F2 为上变频,F1-F2为下变频。

厂家混频器的插损通常指: 混频器射频输入端口的微波信号功率与中频输出端信号功率之比。 从器件定义上说这个插损指的都是单边带插损。

网友:
若电路匹配ok的场景时,上变频、 下变频信号的强度都是一样的,
从工程上说,常规的混频器插损大多为7dB。

若楼主的3.9dB,很有可能是上下变频两路信号的功率和,

网友:
没有用过混频器,版主是否可以推个资料看看?

网友:
楼上的,资料区就有合适的资料可以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642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B%EC%C6%B5%C6%F7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B%EC%C6%B5%C6%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