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译码的规则是什么?

楼主(2019-03-01):
地址译码的规则是什么?

MCS-51单片机应用系统中的地址译码规则有3条,分别是:

(1)程序存储器与数据存储器地址重迭使用;

(2)外围扩展芯片与数据存储器统一编址。它不仅占用数据存储器地址单元,而且使用数据存储器的读/写控制信号与读/写指令;

(3)地址总线的宽度为16位,片外程序存储器与数据存储器可直接寻址,范围各为64KB。P2口提供高8位地址(A8~A15),P0口经外部锁存后提供低8位地址(A0~A7)。

网友:
看看地址译码的规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