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共模线圈设计

楼主(2019-03-01):
请教大神!  当EFT4KV测试时,如测试L线,共模线圈瞬时电流到底会有多大?因为当线圈流过瞬时大电流时,磁芯不能出现饱和。牵涉到设计共模线圈磁芯到底应该选多大的问题。: _: O! @: Y2 q
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可能理解有误,磁芯为什么饱和,是因为磁芯发热,既然发热,这也要长时间积累效应,所以像脉冲群,浪涌等这种瞬态能量,就不用考虑磁芯发热导致饱和了,热积累时间太短,磁芯温度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