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RF走线!

楼主(2019-03-01):
    菜鸟请教大神,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图中箭头指向的地方是一个RF的电源线!?为什么要这样绕!?内部走了一根线,还要在另外一边打两个过孔,并起来!?PIN13是RFIN&OUT的的角位!有人知道这是为何么!?

    然后2是电感过来的电源,1是RFin&OUT的!这样树杈走线是为了两根线平衡?!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是否有更完整的图? 或者这一小部分的原理图?仅靠这一张截图不好判断啊。电源线走两条的目的或许是为了提高过电流能力吧,但是之前的电路又没有加粗,所以不好判断。

网友:
    楼主的介绍有些奇怪。 方便提供一下器件型号吗?

网友:
    通常情况P13为RFout +供电的管脚。
P14,15若是为地的话,更有利于射频信号和其他的隔离。

P13的PCB设计要尽可能确保电源和射频信号之间的隔离。

现在这种设计不是好设计。

芯片输出应该是50欧姆线,而不是现在这种分叉线,严重失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