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HDMI

楼主(2019-03-01):
小弟做hdmi辐射频点解析,被371  148  741 三个频点搞得不知道怎么办,而且在测试的时候,使用1m和1.5m长度的HDMI Cable 效果差距很大。  PS:小弟的接口电路已经按照HDMI标准电路做过修改。。。非常感谢!

网友:
    HDMI差分走线应该等长,还有用质量好的Cable,如果质量差可能会导致差分线不等长而出现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