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获取约束管理器中的设置值

楼主(2019-03-01):
下面的两个问题找了半天了,还是没找到结果,哪位大师路过帮忙解答一下啊,万分感谢!
1. 如何获取约束管理器中自定义设置了哪此SPACING CONSTRAINT SET 的名称。

2. 如何获取管理器中某个信号设置间距值的名称。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懂你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没看懂你想问什么

就是怎么获取CNS里某个信号设置了属性名称。比如CLK信号CNS里设置是S=15MIL。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怎么获取CNS里某个信号设置了属性名称。比如CLK信号CNS里设置是S=15MIL。

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感觉你问的很奇怪,你是不是关注了一个根本没什么用的东西
有一句说法拉第的话:忽略什么和关注什么一样重要。

网友B:
试试 axlNetEcsetValueGet
去帮助文档的19章 constriant management functions 里面去找一找 应该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axlNetEcsetValueGet
去帮助文档的19章 constriant management functions 里面去找一找 应该可以找到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但我查看axlNetEcsetValueGet函数说明好像这个函数是是获取ELECTRICAL CONSTRAINT SET 中的一些值的,得不到SPACING CONSTRAINT SET 设置值啊。

网友:
直接在你圈出来的框里左键单击就会出来你之前设好的规则名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但我查看axlNetEcsetValueGet函数说明好像这个函数是是获取ELECTRICAL CON ...

只是一个提示 我就大概瞄了一眼 具体要你自己去试那些函数
肯定是可以用函数做到的
如果要得到具体某个规则名下的数值可以用 axlCNSGetSpac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一个提示 我就大概瞄了一眼 具体要你自己去试那些函数
肯定是可以用函数做到的
如果要得到具体某个 ...

非常感谢,问题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