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F16V8BQL-15SI用什么烧写器

楼主(2019-03-02):
ATF16V8BQL-15SI用什么烧写器 ,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是PLD,可编程逻辑芯片,用通用编程器烧写;这个是Atmel产的,现在是microchip的;
    刚看了下,南京希尔特的编程器支持,估计大厂的编程器都支持;
    一般的通用编程器,你在编程器的器件支持列表中查找,有这个型号,就能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LD,可编程逻辑芯片,用通用编程器烧写;这个是Atmel产的,现在是microchip的;
刚看了下,南京希尔特 ...

你好:PLD可以用ISP烧录器编程吗

网友A:
    这种比较老的IC,估计不行;
    查下 ISP烧录器,支持型号中 有没有支持这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比较老的IC,估计不行;
查下 ISP烧录器,支持型号中 有没有支持这颗

你好,我查了一下,是不支持的,需要支持PLD的烧录器才行,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ATF16V8BQL他的固件文件名是什么?比如说后缀名是什么名称
是不是可以写如下图类似的码进去
:10000000FF4845582D4F454D200000015F94816CFD
    :100010001D0424FFFFABFFFFFFFFFF020E000000E7
:1000200000447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28

网友A:
    他的后缀名一般是.jed文件;上面提示的那个有点像Hex文件;
不过也有可能将jed文件保存为hex文件;
百度到一个文档,可以参考下,器件是GAL16V8 与你的那颗功能相近;
    里面有用TP851烧写的截图,和烧写过程;
https://wenku.baidu.com/view/714330260b1c59eef8c7b4b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后缀名一般是.jed文件;上面提示的那个有点像Hex文件;
    不过也有可能将jed文件保存为hex文件;
    百度 ...

谢谢,烧录器已买回了

网友B(2019-04-21):
楼主你好!我也是刚刚接触这个芯片.请问能推荐一下你购买的烧录16V8D和16V8H的工具和软件吗?如果方便,麻烦发到我的QQ邮箱56234886@qq.com.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是刚刚接触这个芯片.请问能推荐一下你购买的烧录16V8D和16V8H的工具和软件吗?如果方便,麻烦发 ...

买的是 TL866IIPlus编程器 淘宝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