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强还是AVR单片机的强?

楼主(2019-03-02):
PIC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强还是AVR单片机的强?

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历来为大家所重视,现在市面上的单片机就我所接触过的,就有十家左右了,韩国的三星和现代;日本的三菱,日立,东芝,富士通,NEC;台湾的EMC,松汉,麦肯特,合泰;美国的摩托罗拉,国半的cop8系列,microchip系列,TI的msp430系列,AVR系列,51系列,欧洲意法半导体ST系列。。。。。。

这些单片机的抗干扰性能大多数鄙人亲自测试过,所用机器是上海三基出的两种高频脉冲干扰仪,一种是欧洲采用的标准,一种是日本采用的标准;日本的标准歉咂德龀辶⒊觯龀蹇矶却?0ns到250ns可调,欧洲采用的标准是脉冲间歇(间歇时间和发出时间可调)发出,脉宽也是从50ns到250ns可调;我们国家采用的是欧洲标准。

一般情况下,脉冲干扰这一项能够耐受2000V以上就算不错了(好像我国家电标准是1200V),有些可以达到3000V,于是很多人为此很得意。

单片机在高频脉冲干扰下程序运行是否正常,或者说抗干扰是否通过,有些人以程序不飞掉,或者说 “死机”为标准,有些人以不复位并且程序正常运行为标准。很多情况下,芯片复位程序是可以继续运行的,表面上看的不是很清楚。我一般就看单片机在干扰下是否复位,复位了我就认为不行了。不复位并且程序正常运行当然比复位来说要好了。

好多人看到自己做的电路抗干扰达到2000V或者3000V就很高兴,实际上芯片的抗干扰并不一定就很好。这里我不能不说一下日本的标准,高频脉冲连续发出的形式。别小看一个连续和一个间歇的区别,实际上,大家如果有机会,用日本的标准测试一下你的芯片和电路,你就会发现,几乎和欧洲标准差别很大很大,采用日本标准你会很伤心,因为大多数单片机过不了!

日本的标准是1600V。上面我提到的十几家单片机:

意法的也就是ST的≥1800

三菱的≥1800

富士通和日立的≥1600V

nec的≥1500

东芝的≥1300V

摩托罗拉的≥1300

三星的≥1300

现代的≥800

microchip的≥700

国半的cop8≥500

avr和51系列≥500

这里没有给出数据的我没有测试过,但是知道EMC的一款28pin的设计上有缺陷(EMC自己人讲的);合泰的据说欧洲标准可以过3000V。

大家对照一下自己用的单片机,看看在什么档次。不过呢谁要是受了打击也不要太伤心,因为我对照过,也有日本标准在5—600V但是欧洲标准可以达到1500V的电路,同样一块板子;这样的情况我遇到好几次了。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过不了欧洲标准日本标准也过不了;过得了日本标准欧洲标准偶尔也会过不了。

需要说明的是,很多单片机在高频干扰脉冲下经常复位,但是程序运行好像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打到死机,还可以提高1—200V的,日本标准。欧标还会更高。

大家选单片机的时候仔细看一下资料,凡是复位时间在us级的采用日本标准 “会死的很难看”,这就是cop8系列和avr系列怎么努力也达不到日本标准的1000V,avr最多到700V。

单片机的价格嘛,这里我就不用多罗嗦了,ST的最贵,其次是日本的和美国的,下来是韩国的,韩国之后是台湾的。

ST单片机贵在抗干扰性能上,抗干扰性能极好!而且带内置eeprom。Avr的flash+内置eeprom是很好的卖点。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其实国半也有很好用的flash,价格比avr稍低一点。但是内置eeprom不知道有没有。Msp430系列的特点是a/d,其实16位a/d的单片机大家如果想用便宜的,推荐台湾松汉的一款和三星的一款,价格比msp430的大多便宜。尤其是三星的,16位a/d+flash,超便宜!但是也有前提的,量!开发系统ST的,三菱的,三星的很贵,都在5—6000RMB以上。其他大多在1000到3000之间。

单片机结构方面,我觉得cisc结构的要比RISC结构的要好。Risc结构的指令少,除此之外我看没多少好处了,由此带来的不方便倒不少,为了一个简单的功能几条指令倒来倒去,倒出几十条指令的程序来;而且有的ram要分页,有的rom也分页。编程序跳来跳去,烦透了!cisc结构的指令多,但是也不是很难记,用多自然就记住了,并且结构比较整齐一些,不用操心分页的事情(就算有分页),程序想编到哪儿就到哪儿。

现在我基本只代理和使用三星和合泰的单片机。性价比好。如果大家要用到液晶驱动,我建议大家用这2家的就行了。合泰的flash不多,但是用特殊办法,一个片子也可以烧几次。三星合泰的单片机这一年半载来卖的很猛!除了带液晶驱动之外,抗干扰性能也不错。

相比较而言,三星的单片机比合泰的稍微要贵一些,而且开发系统死贵(但是你可以不用买,代理公司一般会借用给你——要受押金的,哼哼!)!但是三星的有几款单片机实在很好,9454大家用的人不少了吧?9228呢,也不错吧?但是我告诉你,还有比这2款更好的,flash+4*18液晶驱动+10bit的a/d。另外三星还有一款专门用于遥控器的芯片,64pin,4*32的液晶驱动,也很便宜,就算是用作液晶驱动芯片也划算,价格嘛,和2片液晶驱动芯片ht1621差不多的。

但是三星单片机也有不好用的地方,大多是精简指令,一个小功能要你把几条指令用好几遍。

合泰的单片机性能不错,开发系统也便宜,尤其带液晶驱动的几款不妨考虑考虑。

这里说到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很多只是个人经验,大家可以借鉴,技术做久了,各人有各人的特点和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