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基础之复位电路

楼主(2019-03-02):
8051基础之复位电路

RESET/Vpd作复位信号复用脚,当8051通电,时钟电路开始工作,在RESET引脚上出现24个时钟周期以上的高电平,系统即初始复位。初始化后,程序计数器PC指向0000H,P0-P3输出口全部为高电平。RESET由高电平下降为低电平后,系统即从0000H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8051的复位方式可以是自动复位(VCC一上电时是通的,待稳定后电容就断开了直流电,RESET为低,此即典型的电阻电容式复位电路),也可以是手动复位(按键后电容充电,RESET为高,松开后,电容放电,直到RESET为低),见上图。此外,RESET/Vpd还是一复用脚,Vcc掉电其间,此脚可接上备用电源,以保证单片机内部RAM的数据不丢失。

有的方案需要专门的复位芯片来控制主芯片,如主芯片没有按时发特定方波给复位芯片,复位芯片检测到此后认为主芯片已死,强制控制主芯片复位,避免死机。

补充:对于自己使用的DVP-C3的设计的复位电路,低到高有效,图和说明如下:

右上端的输出即是连接到RESET脚,一上电时,电容不起作用,D3.3V将Q22导通,从而将RESET拉低输出;当一段时间的等待初始化完毕后,C278充满隔断直流电,Q22截止,RESET输出为高,即复位完毕开始工作了。需要注意的是:C278的大小直接决定充放电时间,也即从低到高的时间长度。如果太短,主芯片电压不稳时,就复位完毕开始工作时会出现死机现象,所以适当改大电容,让芯片电源有足够的时间稳定后,复位完毕再工作可有效减少死机。

对于二极管的作用,是为了断电后加速RESET脚放电,以免在快速开关机时前后操作相互影响,原理是断电后RESET脚上电流从D25直接输出到地,而不是流经R209,因为二极管有压降,所以起到加速放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