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接口无法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9-03-02):
JTAG接口无法连接的问题

本文包含两部分内容:1)续写TI DSP连接不上的问题;2)顺便提一下Xilinx FPGA的JTAG口连接不上的问题。

一、TI DSP为啥连接不上?

半年前发过一篇博文《DSP为啥连接不上?TMS320C6416T+seed-XDS510 PLUS》里面阐述了多种DSP连接上不的原因,TI DSP性能很好,但连接问题是个大问题,最近都被烦透了,但经过很长一短时间的排查,终于把问题解决了,也许问题的原因所在并不是诸位网友的问题所在,在这里我只是想强调一件事情:如果您的DSP系统一直连接不上,那么肯定是硬件有问题,除了按博文《DSP为啥连接不上?TMS320C6416T+seed-XDS510 PLUS 》中的说明逐个排查外,一定要注意你的复位电路,切记切记!!!

这次DSP连接不上折腾了很久,在CCS里面Debug——Reset Emulator是可以执行的(如果这个都不行估计是驱动不对或压根没连上等等)。

首先贴一下自己的复位电路:

如图所示,复位电路使用了一片ADM706TARZ芯片。

前两周发现DSP一直连接不上,后来测了一下开关S1两端,发现开关按下之后两端并不连通,后来就换了一个开关,DSP就能连上了。

后来又连不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测了DSP的JTAG的接口的每个引脚都正常,加电后又测了每一个引脚也正常,这里把每个引脚的电压值贴出来做个备忘:

TMS——3.05V;TRST——0V;TDI——3.04V;TDO——3.16V;TCK_RET——3.03V;TCK——3.03V;EMU1——3.27V;EMU2——3.27V;VCC——3.28V;GND——0V;

测试时采用的万用表直流档测的,因为当时手边没有示波器,所以就用万用表将就一下子。DSP JTAG连接如下图所示:

一切正常,为啥连接不上呢?开关反复测了几遍,不存在前些天的问题,最郁闷的是有时候能连上,有时候连不上,我被折腾的有点没办法了……

最后发现有时候多按几次复位后能连上,难道还是复位的问题?

于是测了ADM706TARZ的7脚,发现居然平时是低电平,按下复位键后居然是1.2V左右,坏了,这个芯片肯定坏了……

于是换了新的片子,一切正常……

这里再次强调一下我从这次连接DSP中得到的启发:

如果DSP一直连接不上,肯定是硬件连接有问题,请特别注意一下复位电路的问题!!!

2)Xilinx FPGA的JTAG口连接不上

FPGA的JTAG电路是验证过的,打开ChipScope就可以连接上的,但现在是一直连接不上,FPGA的JTAG经过了一个244缓冲芯片,电路如下,244右边的线直接连接到了FPGA的对应管脚上。

试过多遍过还是连接不上,自己也有点绝望,后来没办法,就测测JTAG的管脚吧,也没上电,结果一测还真测出了问题,TDO居然和地短接了,这是怎么回事,J10就是一个单排插针肯定不会有问题,那只能是244坏了,好吧,于是换了一片SN74LVTH244ADBR,一切OK!

通过这个问题我的启发是:如果一直连接不上,那很有可能是硬件电路出了问题!!!

OK,今天的探索就到这儿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知道以的还没有有机会再接触这些东西,心里还有种淡淡地忧伤,祝大家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