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单片机-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9-03-03):
认识单片机-单片机最小系统

现在很火的STC类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其中分几部分:

1.电源部分为图右上解的电源开头,5V输入给单片机进行供,常用的单片机系统电源电压有5V,3.3V,STC单片机也是有这两种不同电压的片子的,大家在做设计时需先确认系统电压后来进行选择。

2.晶振部分,在图的左下角连接到单片机中的X1,晶振是什么作用哪?对单片机来讲,他就是心脏,没了晶振就单片机就没了心跳,就不可能正常运行了,晶振是提供单片机进行正常运行的脉搏,他跳一下或几下,单片机走一条指令,这里就有了指令周期与时钟周期的概念,原AT的单片机是12个时间一个指令周期,STC比AT的会快很多,具体多少记不太清了,大家自己看一下数据手册吧。

3.复位电路部分,C1与R1组成了RC复位电路,这也是单片机常用的复位电路,复位的意思大家不难理解,就如PC一样,复位了他就需要重新开新,进入系统,单片机的复位就是让mcu从头开始跑程序,而如果没有复位信号的话,单片机是不会跑程序的,这里引申一下看门狗(watch dog),以前都是IC的,现很多MCU都是集成在IC内部,他的主要作用就是怕单片机程序跑飞,来给MCU一个复位信号的。

4.写程序部分,为右上角的232电路,连接到51的P3.0、P3.1口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UART,STC是支持UART写固件的,有专用的软件通过PC的DB9串口进行程序下载,现在很多PC都不保留串口了,哪就需要像PL2102这样的USB转UART的IC来进行接口转换,这样就可以对MCU进行程序下载了。

上面就是单片机要运行起来的最简单的电路,也常称单片机最小系统,新手入门之时,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烙铁加上IC进搭建一个这样的电路,再写一些简单的程序进行调试后下载,来对单片机有个实际的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