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楼主(2019-03-02):
    三极管那里就单纯的接个电源接个地就好了吗?

网友A:
    没理解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啥意思

    就是左边三极管B端接一个VCC+电阻,E端接地。。就可以了吗。

楼主:
    三极管是作放大电路吗?突然一根天线接C端。

网友A:
    感觉简单了点

网友B:
    这个是干嘛的?

网友C:
    晕,你没有提供型号,不好说,不过从图上看,那东东是4个脚,应该不是三极管,而应该是宽带UHF集成放大器UPC1651,如果是这东东那就是单纯的接个5V电源接个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干嘛的?

    测量平面电磁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简单了点

是挺简单的,就是一天线接受信号然后放大。。三极管也没给我PNP还是NP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你没有提供型号,不好说,不过从图上看,那东东是4个脚,应该不是三极管,而应该是宽带UHF集成放大器UP ...

左边的是三极管,Emmmm三极管C端接天线。就这么画了一个草图给我让我自己补充完整。

网友(2019-04-09):
    把它看成是MOS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