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复位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9-03-04):
51单片机复位电路的设计

单片机在可靠的复位之后,才会从0000H地址开始有序的执行应用程序。同时,复位电路也是容易受到外部噪 声干扰的敏感部分之一。因此,复位电路应该具有两个主要的功能:

1. 必须保证系统可靠的进行复位;

2. 必须具有一定的抗干扰的能力;

一、复位电路的RC选择

复位电路应该具有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的功能。以MCS-51单片机为例,复位脉冲的高电平宽度必须大于2个机器周期,若系统选用6MHz晶振,则一个机器周期为2us,那么复位脉冲宽度最小应为4us。在实际应用系统中,考虑到电源的稳定时间,参数漂移,晶振稳定时间以及复位的可靠性等因素,必须有足够的余量。图1是利用RC充电原理实现上电复位的电路设计。实践证明,上电瞬间RC电路充电,RESET引脚出现正脉冲。只要RESET端保持10ms以上的高电平,就能使单片机有效的复位。

图 1

对于图1-a中的电容C两端的电压(即复位信号)是一个时间的函数:

u(t)=VCC*[1-exp(-t/RC)]

对于图1-b中的电阻R两端的电压(即复位信号)也是一个时间的函数:

u(t)=VCC*exp(-t/RC)

其中的VCC为电源电压,RC为RC电路的时间常数=1K*22uF=22ms。有了这个公式,我们可以更方便的对以上电路进行透彻的分析。

图1-a中非门的最小输入高电平UIH=2.0v,当充电时间t=0.6RC时,则充电电压u(t)=0.45VCC=0.45*5V,约等于2V,其中t即为复位时间。图a中时间常数=22ms,则t=22ms*0.6=13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