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uroda 变换的规则

楼主(2019-03-04):
刚开始学ADS,学到滤波器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叫kuroda变换的东西。我感觉这个变换把原先结构简单的微带线变复杂了。求教大神,为什么要做这个变换,然后这么变换的理论依据是啥??

网友:
楼主是没有做过微带滤波器吧,和我一样。我也是学ADS的时候才知道kuroda恒等的,然后就专门去看了一下。有两篇文档讲得不错,看完你就明白怎么做了。楼主最好先把richard变换搞清楚,然后再去了解kuroda恒等。

网友:
文档地址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8652-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8649-1-1.html

楼主:
谢谢解答,我先看看,有问题再问

网友:
路过,看看。最近正在学ADS,好像有看到类似的东西

网友:
文档不错,就是全英文的,要是有翻译版的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能来解释下么,具体的变换规则。

楼主:
@从无到有  你推荐的文档是英文的,看起来一头雾水啊,能再解释下么

网友:
简单解释一下吧
先解释Richard 变换,Richard变换是一种将集总参数器件转换为等长微带线的方法。
为什么要做richard变换?
集总参数的电容电感在微波频率下难以实现,而且元器件的焊接也很困难,不稳定因素很大。

网友:
Richard的变换的特点?

所有短截线的长度都是λ\8 简化了制作难度
通带内纹波比集总参数平坦,这和λ\8 的长度有关,具体解释文档里有。

如何做Richard变换?

先求出归一化的阻抗值,然后再反归一化

网友:
kuroda 恒等是一种Richard变换的优化手法

为什么要做kuroda恒等?

一方面可以让滤波器获得更好的匹配,另一方面可以让短截线的制作更加容易

如何做kuroda恒等?

按公式做就好,需要提前加入冗余线段

网友:
如果还是不明白~ 那我只能说,文档多看两遍就好。
给个中文的文档,滤波器设计,里面有一些介绍,可以看看。

网友:
文档地址: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8867-1-1.html

楼主:
非常感谢! 受教了

网友(2020-04-17):
来学习一下微波知识- e9 Z) B) j" j# k+ J

网友(2021-06-17):
谢谢分享,看看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