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由LC分立器件搭建的巴伦

楼主(2019-03-04):
最近在做路由器项目,WLAN输入输出都是差分线路,参考设计都是SAW结构,想改成LC的省成本,但是对巴伦的了解仅限于“平衡到不平衡的转换”,具体怎么设计的,完全一头雾水~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同求啊,对巴伦的概念一直很模糊

网友:
巴伦有很多种,楼主这种是差分巴伦,IQ两路,幅度相当,相位相差180°

网友:
直接用ADS仿真吧,找个模板一套,很快就算出来了

网友:
楼主可以让厂商推荐一个器件值,一般同个芯片,巴伦设计都差不多,就是走线要求会比较高。

楼主:
自己顶贴,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就这个。很方便的

网友:
用“”RFSim99"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