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大神关于滤波器设计,非常感谢

楼主(2019-03-04):
本人菜鸟,需要设计一个滤波器,带宽460MHz-500MHz,在400MHz衰减60db,带内波纹为0.02,材料用TMM10或者4350B我用耦合微带线试了好多,都不行,都是插损太大。这个滤波器的相对带宽有点小
在这求助大神能告诉我应该设计什么样的滤波器,最好能简单说一下设计过程,非常感谢!

网友:
问题太宽泛了~ 楼主是要设计一个带通滤波么?矩形系数有点高哦,纹波要求也高,不好搞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然后看是否有高手来解答

网友:
这滤波器,级数太多,插损肯定小不了,2dB、3dB插损很正常。估计不能用PCB来做,用腔体做吧。

网友:
不知道这个设计是否是真实需求?
按照你这个要求,波纹小,只能使用最平坦原型的滤波器,矩形系数高,经过ADS 仿真,滤波器需要7阶。
用PCB 板材实现的话,考虑到Q值,插损肯定大。

实际情况时,频率信号,一般在电路的一中频或二中频位置,带外抑制高可以理解,插损要求低,实在无法理解。
查查看,接收系统设计是否有改善的可能性。

网友:
楼主估计在做毕设之类的,建议换一个课题吧,这个用PCB做不出来的

网友:
若是毕业设计的话。
现在的最新技术,高温超导 滤波器,可以考虑的。
到时大家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