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谱仪底噪问题请假单大神

楼主(2019-03-04):
一个射频接收机包含低噪放和下变频以及VGA等模块,总增益52db,噪声系数为7dB。当不加射频信号用频谱仪测试时,RBW设为1k,测试中频噪底为-68dbm,相当于噪底为-98dbm/hz,但理论噪底为-174+52=-122dbm/hz,其差值24dB如何解释?和7dB噪声系数有何关系。频谱仪内部衰减6dB,频谱仪常温噪底-144dbm/hz。

网友:
楼主是否因为接收机输入端没有接50欧姆负载,导致有信号泄漏进去了?另外,测接收机的时候频谱仪不需要加内衰吧,这样会抬高频谱仪的底噪。

网友:
楼主是否是在接收机的输入端带入噪声了?另外,楼主的输出匹配是否是OK的,匹配不对也有可能测不准

网友:
虽然是非真实的测试,但是有些还是要严谨的,
尽可能完全由仪表表现,而不是再读记录和参数。
1、频谱仪仪表的底噪测试要加无衰减,端口加负载,记录下当前数据
2、频谱仪设置不变的场景下,连接上接收机,接收机输入端加上负载。
3、接收机的工作状态和测试噪声为7时的状态要一样。若本振的参考时钟为外接,注意也要保持一样,
然后,我们就结果来讨论。(若噪声系数为7只是理论值,那现在的结果说明实际的接收机有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