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Q2D/Q3D问题

楼主(2019-03-04):
请教下在Q2D看结果时有特征阻抗和模态特征阻抗两个选项,这两个什么区别

网友:
Lump mode是解电压、电流,而Wave port是解"模态"(mode)

从以上描述不难理解,若Wave port所在的平面空间不够大,将导致传输线周围的电力线与磁力线涵盖不够,所以整个模拟值会偏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