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电路损坏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2019-03-04):
当前有个AC24V的电路,进去依次是 MLV+GDT组成一级防护,然后是共模电感,后面是58V双向TVS,再是桥堆,然后电解电容1000u(电容A,耐压63),小电容100nF(电容B,耐压100),电感1.5uH,再又是电解电容1000u(电容C,耐压63),小电容100nF(电容D 耐压100)。再往后就是DCDC转5V。

这套电路1.2/50可以满足4KV/2KV,但是奇怪的是市场上好多损坏回来都是电容C和电容D损坏,一般C直接炸开,D烧黑,而A和B都是好的,未发现一起A和B损坏的。多台使用这个电路而PCB不同的设备都有这种问题。
为什么坏C和D,而不坏A和B,为什么在电感前后差异就这么大呢?

网友:
应该是因为电感的原因吧,桥堆整流后的半波会在电感中累积能量,类似于电感升压电路,时间一长,后面的电压可能就超出了电容的工作电压,将电容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