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频率的功率合路问题

楼主(2019-03-04):
手头上有个测试,需要将两路射频信号合成一路输出。其中一路频率在1GHz左右,另一路在10GHz左右。但是手上又没有合适的合路器,请问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谢谢!

网友:
不用合路器么?你这频率差距那么大,可以考虑分别用高低通滤波器的方法来合路。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用两个BRP应该也可以的,只要是能做到这两路信号隔离度比较大就行

楼主:
楼上的两位,能说清楚点么,具体怎么实现?感谢!

网友:
楼主直接买一个更宽频的合路器吧

网友:
可以用ADS 做个小仿真设计

网友:
三端口网络: 一边低通,一边高通,两阶的目的是各个端口参数好

网友:
三端口网络,一边低通,一边高通。 三端口的目的是为了端口参数好些。
电感的选型,好高SRF型号的。 切记

网友:
版主真是上心,还专门给个仿真结果来说明。加高低通滤波器的方法是非常可行的。通常一些dip 双工也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300fF等于0.3pF。 还是可以有的。

网友:
给楼主做了个村田电容电感的电路,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版主的仿真结果是基于理想器件的,实际器件和理想器件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楼主最好根据自己手头上有的物料来进行通路设计。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问题解决了,借了一个宽频功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