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bom没有标题怎么搞

楼主(2019-03-04):
    输出bom没有标题怎么搞

网友A:
    可以添加title block,库里有默认的,也可以自己建,这样添加off page connector分页符,执行annotate命令,会有具体的页,原理图可读性强;这个警告也可以忽略,对生成BOM没有太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添加title block,库里有默认的,也可以自己建,这样添加off page connector分页符,执行annotate命令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添加title block,库里有默认的,也可以自己建,这样添加off page connector分页符,执行annotate命令 ...

不知道怎么添加啊,大神能截个图吗

网友:
    Place,Title Block,然后选择相应的titie 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