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问题

楼主(2019-03-05):
I2C上拉电阻用4.7K和用10K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强上拉和弱上拉吧,强上拉驱动更远一些,带的设备多一些。

网友:
这个主要与负载有关,这个电阻与负载电容共同决定了信号的上升时间,只要上升时间在规定时间内都是可以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4.7k和10k基本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负载太多,这个上拉电阻就必须小点。

网友:
    楼上说的好有道理。

网友:
    主要是和负载还有你的速率有关系

网友:
I2C Pullup Resistor Calculation

网友:
    電流的差異..@@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SFT09tfObQp8P8hl#rd
    给你个文章参考下

网友:
    I2C协议有写,速率跟上拉值的关系,2.2K,4.7K,10K都是针对不同的速率的。

网友:
    阻值主要是与负载大小/速率有关系

网友:
    2.2K,4.7K,10K  电阻越小,速度越快!

网友:
    遇到过一个案例, I2C传输数据 速率50K ,没问题,300k  就死机
    然后4.7K改为10K就可以了,分析后觉得是速率高了以后对Vol max 有要求,调整电阻 改变Vol 输出电平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SFT09tfObQp8P8hl#rd
这个不错

网友(2019-06-20):
    看你需要姐姐什么问题,如果是需要高速率,那么上拉电阻大一些,但是如果驱动设备多个,要求上拉小一些,简单来说就是在低速率100K通信频率时,尽量使用4.7k

网友(2020-05-06):
    好问题,学习下,以前就看过参考设计定个10K~~

网友:
    跟速率和负载有关,

网友:
    总结下来,就是总线的负载和等效电容问题,设备数量多时,负载大,上拉值小,电源提供更大电流。速度快时,对等效电容的充放电时间要求短,上拉值小。实际电路根据两个情况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