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单片机寻址方式?寻址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9-03-05):
什么是单片机寻址方式?寻址方式有哪些?

寻找操作数地址的方式称为寻址方式

1. 寄存器寻址

寄存器寻址是指将操作数存放于寄存器中,寄存器包括工作寄存器R0~R7、累加器A、通用寄存器B、地址寄存器DPTR等。例如,指令MOV R1,A的操作是把累加器A中的数据传送到寄存器R1中,其操作数存放在累加器A中,所以寻址方式为寄存器寻址。

如果程序状态寄存器PSW的RS1RS0=01(选中第二组工作寄存器,对应地址为08H~0FH),设累加器A的内容为20H,则执行MOV R1,A指令后,内部RAM 09H单元的值就变为20H。

2. 直接寻址

直接寻址是指把存放操作数的内存单元的地址直接写在指令中。在MCS-51单片机中,可以直接寻址的存储器主要有内部RAM区和特殊功能寄存器SFR区。

例如,指令MOV A,3AH执行的操作是将内部RAM 中地址为3AH的单元内容传送到累加器A中,其操作数3AH就是存放数据的单元地址,因此该指令是直接寻址。

3. 立即数寻址

立即数寻址是指将操作数直接写在指令中。

例如,指令MOV A,#3AH执行的操作是将立即数3AH送到累加器A中,该指令就是立即数寻址。

4. 寄存器间接寻址

寄存器间接寻址是指将存放操作数的内存单元的地址放在寄存器中,指令中只给出该寄存器。执行指令时,首先根据寄存器的内容,找到所需要的操作数地址,再由该地址找到操作数并完成相应操作。

在MCS-51指令系统中,用于寄存器间接寻址的寄存器有R0、R1和DPTR,称为寄存器间接寻址寄存器。

设R0=3AH,内部RAM 3AH中的值是65H,则指令MOV A,@R0的执行结果是累加器A的值为65H。

网友:
看看单片机的寻址方式,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