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单片机后续处理

楼主(2019-03-05):
烧了单片机后续处理

不知不觉半年了,在实验室帮着老师做这个项目也好久了,从最开始的对这个项目不太了解,到现在已经开始对这个有了一定的了解。

8月份就要给厂商看我们的项目了,应该是8月17号左右的时候吧, 我调试另一块暂时不好用的板子的时候,怎么也不通,就是可以下载程序,然而程序却不能正常工作,由于这次的PCB板子质量有点差,贴片单片机的焊盘在焊接的时候就有掉落的了,我先检查了单片机的每根引脚是否都焊好了,用万用表整整检查了4遍都是没有头绪,检查VCC引脚也都没有问题,都是3.3v左右。我又检查了复位,此款单片机C8051F005是低电平复位的,没有问题。检查晶振,这里应该特别说下,此款单片机必须是内部晶振起震后才会带动外部晶振,我想可能是晶振坏了,我又换了一块晶振,可是单片机还是不能工作,我无语了。

于是,我就拿我们已经调好的板子,检查他上面的单片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用万用表测试它的一些重要引脚的电压,我用万用表检查LM317的时候,三根引脚电压分别问2.0v.3.3v.12v,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一抖,一下就把3.3v和12v短接到了一起,给单片机供电一下变成了12v,哎,悲剧啊,一下就把单片机给烧了,前面说过,这个PCB质量差,用热风枪不行肯定会把引脚都吹没了, 后来我去电子市场又买了两块芯片25一个啊,心疼啊,我想了想万一卸不下啦板子就完了,我于是又买了转接板,心想不行的坏就把单片机焊转接板上,反正单片机用到的引脚也不多,28根而已,回到学校和老师一阵忙,弄到最后,终于都用完了,也发生了可以下载程序但是不能工作的问题,忙了半天最后发下是晶振也被烧了,无奈,换晶振吧,最后终于好了。

总结一下发生的问题吧:

1就是在找问题的时候太不小心了,在检查电源的时候没有注意,电源是一块板子最该注意的地方,还好我们的板子数电部分比较少,万一多点,整个板子的数电部分就都完了

2也反正出我的板子的PCB存在一定问题,电源引脚距离太小了,也意外的造成了后面的问题出现,下次再做板子的时候应该尽可能拉大不同电源之间引脚的距离

3单片机存在问题应该检查步骤:先检测单片机引脚是否存在没有焊劳,是否有短路;然后检查复位,看看你的单片机到底是低电平复位还是高电平复位;再然后看晶振看看晶振时候有波形,一般的问题应该这样就会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