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之I/O控制

楼主(2019-03-05):
PIC单片机之I/O控制

I/O控制对于单片机而言是最基础最核心的东西,其实单片机除了AD DA 转换之外的事情。其他大部分的事情I/O口都能做的到。I/O控制简单却能千变万化。

单片机在大部分应用中做的事情,莫过于 输入高低电平 ,输出高低电平。就是通过这简单的控制电平来实现大多数的应用控制。

什么是I/O口?

什么是I/O 就是 IN/OUT 就是 输入/输出。

I/O具体能做什么呢?

如果你是刚刚步入电子的新手,那你最好要知道一下I/O口具体能做什么。感性的认识对你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I/O口输出一个高(低)电平可以用来点亮一个LED灯,可以接通过一个继电器,来开启电机,来开启音响。开启许多的东西,也可以用于通信等等。输入一个高(低)电平 可以用来检测按键,检测红外线输入 ,检测信号,等等。

I/O口和寄存器之间的对应关系

首先看下一个芯片的原理图。 注意 RA5~RA0这些口

在看看RA口的方向控制寄存器TRISA

在看看RA口的数据控制寄存器PORTA

可以看出 芯片原理图中的第二脚 RA5 口 和 TRISA 寄存器中的TRISA5位对应 和PORTA寄存器中的 RA5位对应的,RA4~RA0都是如此对应的。

也就是说TRISA 寄存器中的TRISA5位 和PORTA寄存器中的 RA5位来控制 第二脚的RA5口。

如何控制I/O口?

其实控制单片机,就是控制寄存器上的各个位,设置成高设置成低。就好像给你一台机器有 8个的按钮。然后你根据说明书上介绍,根据你的需要按下 或者松开相应的按键 来得到你想得到的功能。只不过我们用的不是手而是C语言来按下和松开这些按键。

TRISA寄存器是方向控制寄存器。就是控制I/O输入还是输出。比如 TRISA寄存器中的TRISA5位 设置成为0 RA5口是输出 设置成为1 RA5口为是输入。

C语言的具体实现:

将RA5口设置成输入的几种方式

第一种 TRISAbits.TRISA5=1; //简单明了,只影响一个位 设置单个I/O比较方便

第二种 TRISA &= 0x20;//不够明了,只影响一个位

第三种 TRISA =0x20;//不够明了,影响到其他位,设置多个I/O用比较方便

将RA5口设置成输出的几种方式

第一种 TRISAbits.TRISA5=0;

第二种 TRISA |= ~0x20;

第三种 TRISA =0x00;

PORTA寄存器是数据控制寄存器。如果是输出状态:PORTA寄存器中的RA5位为0 则RA5口输出低电平,PORTA寄存器中的RA5位为1 则RA5口输出高电平。

如果是输入状态:PORTA寄存器中的RA5位为0 则说明RA5口当前为低电平,PORTA寄存器中的RA5位为1 则说明RA5口当前为高电平。

实例程序:

如果在RA5口上连接着一个LED灯。我们将如何点亮他呢?

/*

开发环境为 MPLAB X IDE,芯片型号为PIC16LF1823

*/

#include //头文件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FF&PWRTE_ON&MCLRE_OFF&CP_ON&CPD_

OFF&BOREN_ON&CLKOUTEN_OFF&IESO_ON&FCMEN_ON);

__CONFIG(PLLEN_OFF&LVP_OFF) ;//配置位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ANSELA=0;//将RA口全部设置成数字口,

TRISAbits.TRISA5=0;//设置RA5为输出

PORTAbits.RA5=1;//设置输出高电平点亮LED

while(1);//程序在此无限循环

}

头文件:程序中只要有了#include 编译器就会去自动找到相应型号的头文件,头文件中定义好了每个寄存器的地址,位的地址等。

配置位:这是十分重要即使程序没有任何错误 配置位没配置好程序一样不能用。具体如何配置可以看( 基于MPLAB X IDE配置位设置讲解 )。

模拟数字口:在使用I/O口的时候要确保对应的I/O口是被设置成数字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