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指令系统及设计

楼主(2019-03-05):
PIC单片机指令系统及设计

1.空操作指令 NOP

此指令起到单纯的延时,延长一个指令周期,不进行任何操作

2.寄存器传送指令 MOVWF f

此指令作用为将W寄存器中的数据放到F寄存器

例: MOVLW 10 (将立即数10放入 W寄存器)

MOVWF 11 (将W寄存器中的数据放入F11寄存器中)

可能原来使用51系列单片机的朋友看这些程序有点别扭,呵呵,我就有点别扭,

但理解起来应该并不困难

3.清工作寄存器W CLRW

此语句需要一个指令周期,作用让W=0,影响状态寄存器Z标志位,W清0则Z为1

状态寄存器F3各位定义: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PA2 PA1 PA0 TO PD Z DC C

(1)C志位既为进位/借位标志 ,当两个数相加时产生了进位则C=1反之C=0此处跟

51系列单片机汇编没有什么区别,但当两个数相减的时候如果得到的数据为负,也就

也就是说产生了借位则C=0,反之C=1这是与51系列单片机不同之处。

(2)DC位为半进位标志。当进行减法或者加法的时候低四位操作产生进位的时候则

DC=1

(3)这是0标志,在算术逻辑操作结果为0的时候 Z=1

(4)PD位为低功耗标志,在上电或者执行CLRWDT时候,此位为1,当执行SLEEP指令的

时候此位为0

(5)TO位是WDT超时标志,当上电或者执行CLRWDT,SLEEP指令的时候该位为1,当

WDT超时的时候此位为0

(6)PA0和PA1可读可写,可以通过他的设置来选择程序存储器的页面

(7)PA2为保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