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单片机内部程序存储器ROM结构详解

楼主(2019-03-05):
MCS-51单片机内部程序存储器ROM结构详解

MCS-51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用于存放编好的程序和表格常数。8051片内有4 KB的ROM,8751片内有4 KB的EPROM,8031片内无程序存储器。 MCS-51的片外最多能扩展64 KB程序存储器,片内外的ROM是统一编址的。如端保持高电平,8051的程序计数器PC在0000H~0FFFH地址范围内 (即前4 KB地址) 是执行片内ROM中的程序,当PC在1000H~FFFFH地址范围时,自动执行片外程序存储器中的程序;当保持低电平时,只能寻址外部程序存储器,片外存储器可以从0000H开始编址。

MCS-51的程序存储器中有些单元具有特殊功能,使用时应予以注意。

其中一组特殊单元是0000H~0002H。系统复位后,(PC)=0000H,单片机从0000H单元开始取指令执行程序。如果程序不从0000H单元开始,应在这三个单元中存放一条无条件转移指令,以便直接转去执行指定的程序。

还有一组特殊单元是0003H~002AH,共40个单元。这40个单元被均匀地分为5段,作为5个中断源的中断地址区。其中:

0003H~000AH 外部中断0中断地址区

000BH~0012H 定时/计数器0中断地址区

0013H~001AH 外部中断1中断地址区

001BH~0022H 定时/计数器1中断地址区

0023H~002AH 串行中断地址区

中断响应后,按中断种类,自动转到各中断区的首地址去执行程序,因此在中断地址区中理应存放中断服务程序。但通常情况下,8个单元难以存下一个完整的中断服务程序,因此通常也是从中断地址区首地址开始存放一条无条件转移指令,以便中断响应后,通过中断地址区,再转到中断服务程序的实际入口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