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原理图到PCB

楼主(2019-03-05):
由原理图生成PCB时,部分PCB元件的缺口反了。如原理图芯片缺口朝上,而PCB缺口朝下。这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原理图库的器件模型外框形状很多时候不是特别严格,严格的地方在于管脚标号,管脚名,网络名等参数,而对于器件外框形状,有些时候为了增强可读性,和datasheet不一致;pcb库的器件封装模型就要求严格,和datasheet的参数要求一致。所以要重新检查下芯片原理图,pcb封装,和规格书是否一样;pcb里面芯片有没有旋转,是放在顶层还是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库的器件模型外框形状很多时候不是特别严格,严格的地方在于管脚标号,管脚名,网络名等参数,而对于 ...

嗯嗯谢谢我晚上回去检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