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做开关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9-03-05):
这个做开关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感觉有问题,
第一,应该用NMOS
第二,mos接反了,按现在的接法,信号一直都是通的,由左向右

楼主:
现在P4_0 IO口给高MMBT2222打开后,SPI1不能拉低

网友A:
去掉两个管子中间的那个10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MOS管导通后,会造成栅源控制电压消失,器件自身会反复断开和导通,是这种设计思想吗?

网友:
    这种电路主要用于电源的开关,你可以先说一下你的功能需求。

网友:
    SPI1_MOSI应该为源端输入,off-page方向有问题。查看AO3423 Pmos的导通VGS为多少,测量一下。看这电路感觉当Q4导通后,G端电压分压了S端,确定是否能满足导通条件吧。

楼主:
    P4_0 IO口给高电平三极管导通,我想实现SPI1_MOSI 三极管导通后拉低。SPI1_MOSI 是VCC输入,

网友:
    1、很明显没有用,不管输入如何变,输出都是低;
2、电路太复杂了,要考虑隔离,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C:
如图把G极的电阻改一下接法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把G极的电阻改一下接法就没问题了!

我是想实现PMOS导通后输入会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两个管子中间的那个10K电阻就可以了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导通后,会造成栅源控制电压消失,器件自身会反复断开和导通,是这种设计思想吗?

现在SPI1_MOSI是PMOS输入有3.3V 。  我想实现NPN三极管IO口高电平导通,PMOS G极低电平导通,SPI1_MOSI拉低,现在这个电路拉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实现PMOS导通后输入会拉低

那你输入要有电阻隔离才行!

网友:
    我之前说的逻辑是没问题的,我刚下了个AO3423的资料看了一下,这个管子的VGS是8V,你这电路高电平只有3.3V,低电平为0V,压差达不到管子的开启条件,你重新选个管子试试,要开启电压小点的。

网友D:
    你的電路P4_0,LOW的時候Q3 pin2-3.3V,pin3-0V
    P4_0 high的時候Q3 pin-3.3V, pin3-3.3V
    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電路P4_0,LOW的時候Q3 pin2-3.3V,pin3-0V
P4_0 high的時候Q3 pin-3.3V, pin3-3.3V
是嗎?

P4_0是单片机给高,NPN导通,PMOS G极变低,我想实现PMOS输入脚拉低

网友:
    你提到SPI1_MOSI 一直有3.3V,如果SPI1_MOSI一直都是3.3V就算Q3_PMOS有開啟,SPI1_MOSI也不會變LOW

网友E:
    看这图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图是不是你想要的。

    我现在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楼主的图在于虽然PMOS在NPN三极管导通情况下,G极被拉低实现了VGS<0,满足PMOS导通的条件;但一旦PMOS导通,S极会被拉到D极电位(也即拉低),此时VGS约为0,不满足PMOS导通条件,又关断了;
21#的图可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