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画板的时候那些线是需要绕等长的

楼主(2019-03-05):
求解,谢谢

网友:
这个不同行业,了解不全。个人觉得你记有那些线,不如先理解为什么绕即可,信号线其实短了好,为什么退而求其次绕线,相位,时序要求。

网友:
    要知道是什么信号,差分对内等长是必须的。普通计算机中VGA模拟型号、DVI数字信号、网络信号、FDI、DMI、PCIE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组等长要求。

网友:
    要一起出发一起到的等长,

网友:
    时序余量紧张的线要绕

网友:
    一般差分线 等长

网友:
    并行数据或者地址线,对时序要求高的并行线。比如DDR,SRAM等

网友:
    能不绕就不要绕,增加工作量

网友:
    版主说的是对的,你问哪些信号需要绕等长,你得知道信号是干什么的,哪些有时序要求,哪些严格,哪些宽松,先学习下信号有必要!

网友:
    可以参考主芯片的layout要求,一般都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