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心得

楼主(2019-03-05):
单片机编程心得

1.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以实际应用的角度去考虑程序的编写。

2.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让CPU白白浪费等待,尤其是延时(超过1MS)这样的地方。

3.设计相应驱动电路时候,应该仔细阅读芯片的数据手册,了解每个引脚的驱动能力,以及整个芯片的驱动能力。

4.最重要的是,如何去释放CPU(如果是led每500ms闪烁一次,那么可以设置1ms为基准,定时器定时1ms后,进入相应操作使计数加1,判断达到500时,进入led(),这些函数执行的时间是相当短的,如果主程序中还有其他函数,则CPU会顺次往下执行,对于其它函数(有的话)也要采取相同的措施,保证其不堵塞CPU,若全部基于这种方法执行,我们的小系统依旧可以保证多个任务(多个函数)同时进行,系统的实时性得到了一定的保证。),这是写出合格程序的基础。

5.数码管显示,动态显示的亮度比静态显示要差一点,所以在限流电阻时应略小于静态显示电路中,动态扫描显示刷新频率最好大于50HZ,即每显示一轮的时间不超过20ms,每个数码管显示的时间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时间太长会影响刷新率,导致总体显示呈现闪烁的现象,时间太短发光二级管的电流导通时间也就短,会影响总体的显示亮度,一般控制在1ms左右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