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DAC0832为例,说明D/A的单缓冲与双缓冲有何不同?

楼主(2019-03-05):
以DAC0832为例,说明D/A的单缓冲与双缓冲有何不同?

答:若应用系统中只有一路D/A转换或虽然是多路转换,但并不要求同步输出时,则采用单缓冲器方式接口,当地址线选通DAC0832后,只要输出控制信号,DAC0832就能一步完成数字量的输入锁存和D/A转换输出。

对于多路D/A转换接口,要求同步进行D/A转换输出时,必须采用双缓冲器同步方式接法。DAC0832采用这种接法时,数字量的输入锁存和D/A转换输出是分两步完成的,即CPU的数据总线分时地向各路D/A转换器输入要转换的数字量并锁存在各自的输入寄存器中,然后CPU对所有的D/A转换器发出控制信号,使各个D/A转换器输入寄存器中的数据同时打入DAC寄存器,实现同步转换输出。

网友:
说的很对,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