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射频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3-05):
请教大神关于蓝牙射频的几个问题:
 1. 8852测试仪器测试数据随时间漂移的问题,是否正常。要多久校准一次。
2. 8852测试数据数值和拉距测试值能否有某种方法大致对应起来。用哪些数据可以对应,比如ber,或者发射功率?
非常感谢!

网友:
仪器一般一年校准一次即可。至于你说的测试数据虽时间漂移,这个是不正常的。要么仪器有问题,要么你的被测件有问题。温度漂移的情况不是没有,但是通常会在一定时间以后趋于稳定。

拉距测试对应的OTA数据,OTA数据越好,拉距测试的结果会越好。OTA数据为TRP和TIS

网友A:
8852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52是什么东西?

8852 是一个蓝牙专业测试仪器,比较老了,只能测经典蓝牙,现在基本没人用了

网友:
楼主,仪器开机以后先放半小时再测试,可能数据漂移的问题会小些。如果还是不行,换仪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