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ntor中虚拟节点如何删除呢?

楼主(2019-03-05):
请教mentor中虚拟节点如何删除呢?谢谢了

网友:
楼主是在设计DDR吗?

网友A:
    请问是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哪个版本?

EE版本和VX版本都用呢,都遇到过不知道如何删除。

网友:
    EE版本中删除步骤:
1.在pcb中Ctrl+W进入到拓扑模式 2.点中VP 3.按住shift后执行Del删除即可

网友A:
    VX版本中删除:
进入拓扑模式后,直接选中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VX版本中删除:
    进入拓扑模式后,直接选中删除。

谢谢 这就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就去试试

    有时候可能是自动生成的,很少有自己主动添加VP的,常见就是在DDR的T节点处进行添加,方便等长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可能是自动生成的,很少有自己主动添加VP的,常见就是在DDR的T节点处进行添加,方便等长控制。

    给力 果然能行!感谢版主

网友:
    从实用角度来讲,vp功能很少使用,因为pinpair设置也不是非常的精确,只是过孔或者节点大概位置而已。

楼主:
    这是转换带过来的 看着就很痛苦

网友:
    太给力了 论坛里大牛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