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队的题,求各位大大来帮忙参考一下下

楼主(2019-03-05):
学校电子设计校队的题,希望各位大大们指点指点

网友:
    帮顶,呼叫大大回答

网友A:
本移相震荡器重点在功能实现,从原理设计进行分析,并对电路进行仿真验证,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相移振荡器设计分析

1、功能框图

2、时钟电路

该电路可以采用RC震荡电路、反相器震荡电路、555震荡电路等,在此不详述。

3、电源模块

建议选用现有的电源模块,如图:

参考连接:

4、移相电路

       移相采用RC移相电路,设计需求相位移相90°,则需要采用2级RC移相电路,如下图所示:

考虑移相偏移,可将R1设计为可调电阻,便于微调相位。

5、电路设计与仿真

电路设计包括有基本要求部分及发挥部分原理设计,如下图:

震荡频率采用800HZ,波形输出幅度为1V,波形如下:

正弦信号通过隔离,经移相、放大后输出I_out(绿色)、Q_out(红色)波形。C2、C3用于去除信号直流成分,便于后续电路过零检测。波形如下图所示

上述为“基本要求部分”的电路设计与仿真。有关“发挥部分”要求用输出脉冲波的正脉宽表示相移量,则需要对I_out和Q_out信号进行极性检测,波形如:DI_out和DQ_out。

经逻辑电路处理后输出相移量如上图P_out波形,关系表达式如下:

P_out= ~DI_out & DQ_out

网友:
    厉害了,波形都有

网友:
    踢哀TI)的文檔指導你產生弦波Sine Wave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经典的正弦波产生电路,点赞!
    wmz

网友:
引用 网友B:
    踢哀(TI)的文檔指導你產生弦波(Sine Wave)

    狗哥,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移相震荡器重点在功能实现,从原理设计进行分析,并对电路进行仿真验证,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相移振荡 ...

    大牛解答就是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