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板的贴片问题

楼主(2019-03-05):
    什么样的异形板不好贴呢?长边上有2个小缺口的好贴吗?需要再设计pcb时补齐缺口加工艺边吗?

网友:
    都好贴的,一般看贴片元件距离板边有没有大于5mm,小于5mm就加一下工艺边。一般的贴片厂都有大小合适才好贴,太大太小都不合适。

网友:
    跟形状关系不大.你这种单边有缺口的关系不大,从下面那个方向进板.如果两边都有缺口的可能要补,会影响贴片机识别进板.

网友:
    缺口大于10*10mm的时候需要补下

网友(2019-04-29):
    看情况,你图中这个建议补起来。
反正补的面积,费用板厂是要收的,不补也不退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