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定时器是什么?

楼主(2019-03-06):
看门狗定时器是什么?

看门狗定时器(WDT,Watch Dog Timer)是单片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单片机程序的调试和运行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主要功能是在发生软件故障时,通过使器件复位(如果软件未将器件清零)将单片机复位。也可以用于将器件从休眠或空闲模式唤醒。

看门狗定时器工作原理

使能时,WDT 将递增,直到溢出,或称“超时”。除非处于休眠或空闲模式,WDT 超时会强制器件复位。为避免WDT 超时复位,用户必须定期用PWRSAV 或CLRWDT 指令将看门狗定时器清零。如果WDT 在休眠或空闲模式下超时,器件将唤醒并从PWRSAV 指令执行处继续执行代码。在上述两种情况下,WDTO 位(RCON<4>)都会置1,表示该器件复位或唤醒事件是由于WDT超时引起的。如果WDT 将CPU 从休眠或空闲模式唤醒,“休眠”状态位(RCON<3>)或“空闲”状态位(RCON<2>)也会置1,表示器件之前处于省电模式。

看门狗定时器功能作用

看门狗定时器(WDT,Watch Dog Timer)是单片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单片机程序的调试和运行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主要功能是在发生软件故障时,通过使器件复位(如果软件未将器件清零)将单片机复位。也可以用于将器件从休眠或空闲模  看门狗定时器对微控制器提供了独立的保护系统,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在可选的超时周期之后,看门狗将以RESET信号作出响应,像x25045就可选超时周期为1.4秒、600毫秒、200毫秒三种。当你的程序死机时,x25045就会使单片机复位。

大多数看门狗定时器IC产生一个单一的,有限的输出脉冲持续时间当看门狗超时。这适用于触发复位或中断微处理器,但有些应用需要输出(故障指示灯)的锁存器。

考虑到安全性问题,汽车电子系统需要监控电路监测故障容限或安全性。看门狗定时器可理想满足这类需求,通过对微控制器正常工作条件下产生的周期脉冲进行检测,侦测电路或?C的失效状态,一旦发生故障可立即切换到备份/冗余系统。式唤醒。>看门狗定时器的操作

在正常操作期间,一次WDT 超时溢出将产生一次器件复位。如果器件处于休眠状态,一次WDT超时溢出将唤醒器件,使其继续正常操作(即称作WDT 唤醒)。对WDTE 设置位清零可以永久性地关闭WDT。

后分频器分配完全是由软件控制,即它可在程序执行期间随时更改。

为避免发生不可预测的器件复位,当从Timer0 预分频器的分配改为WDT 后分频器的分配时,必须执行下列指令序列。即使WDT 被禁止,也要执行这个指令序列。

网友:
看看什么是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