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常见习题解答

楼主(2019-03-06):
MCS-51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常见习题解答

1、根据定时器/计数器0方式1逻辑结构图,分析门控位GATE取不同值时,启动定时器的工作过程。

答:GATE=0:软件启动定时器,即用指令使TCON中的TR01即可启动定时器0

GATE=1:软件和硬件共同启动定时器,即用指令使TCON中的TR01时,只有外部中断INT0引脚输入高电平时才能启动定时器0

2、当定时器/计数器的加1计数器计满溢出时, 溢出标志位TF1由硬件自动置1,简述对该标志位的两种处理方法。

答:一种是以中断方式工作,即TF11并申请中断,响应中断后,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并由硬件自动使TF10;另一种以查询方式工作,即通过查询该位是否为1来判断是否溢出,TF11后必须用软件使TF10

3、设MCS-51单片机fosc=12MHz,要求T0定时150μs,分别计算采用定时方式0、方式1和方式2时的定时初值。

答:方式0的定时初值:IF6AH

方式1的定时初值:FF6AH

方式2的定时初值:6AH

网友:
刚好在学习单片机,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