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VX2.4如何转换PADS

楼主(2019-03-06):
大侠们xpedition VX2.4如何转换pads,高手们还望不腻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直接导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导入就行了

    导入不了,试过N此了

网友B:
    楼主是用VX.2.4转换到pads vx.2.4吗?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VX.2.4转换到pads vx.2.4吗?

Xpedition VX2.4转换到PADS VX2.0

网友:
引用 楼主:
Xpedition VX2.4转换到PADS VX2.0

    你好,目前pads2Exp是在Xpedition中自带的工具,你可以在Pads安装包里找下有没有Traslators相关程序看看,如果没有可能是因为版本的问题导致。你可以尝试用pads vx.2.4版本中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Xpedition VX2.4转换到PADS VX2.0

楼主:
    这个工具有,但是转换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工具有,但是转换不了

这个是反向的,是Pads转换成Exp的,你那个和这个一样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Xpedition VX2.4转换到PADS VX2.0

    我下个PADS VX2.4的安装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反向的,是Pads转换成Exp的,你那个和这个一样吗?

    一样

网友:
    那应该不是这个,以前最早是不是有个在EE中输出hkp文件后,通过工具转换成PADS的数据

网友:
    自带的那个工具可以试试是否可逆

网友:
    都一个公司的,竟然版本不一样都不支持互转,真的是蛋疼死了

楼主:
昨天装了PADS VX2.4的,小板的可以导进去,但是主板的导到一半就无响应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装了PADS VX2.4的,小板的可以导进去,但是主板的导到一半就无响应了

是直接导入的还是用那个自带的工具导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装了PADS VX2.4的,小板的可以导进去,但是主板的导到一半就无响应了

直接导入的,但是小板可以入,主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直接导入的还是用那个自带的工具导入的?

就是这样导入一半,就没响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导入一半,就没响应了

    可能与机子配置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与机子配置有一定的关系

跟电脑配置也有关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电脑配置也有关系啊

一般大型的单板数据转换非常耗费资源,比如All2EXP EXP2All都是在独立的服务器中完成的,机器配置高的就比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电脑配置也有关系啊

我估计你的主板数据量较大一些,特别是电源地数据,shape数据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大型的单板数据转换非常耗费资源,比如All2EXP EXP2All都是在独立的服务器中完成的,机器配置高的就 ...

    请教一下,“EXP2All”这个是Allegro自带的模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EXP2All”这个是Allegro自带的模块吗?

    这个allegro中没有的,我知道的EXP2All相对完美的是ZX的程序,应该是当年Mentor和ZX一起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allegro中没有的,我知道的EXP2All相对完美的是ZX的程序,应该是当年Mentor和ZX一起开发的。

网友:
    经过多年的改进,已经很完美了,目前江湖上还没发现有流落出来的。

网友:
    目前正在学习EE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用PADS VX2.4已完美导入Xpedition VX文件。感谢大侠们的指导

网友E(2019-04-16):
引用 网友A:
直接导入就行了

我也导入不了,试过N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用PADS VX2.4已完美导入Xpedition VX文件。感谢大侠们的指导

亲,求指导啊~~急需~~加一个QQ指导一下好吗?非常感谢 564373025

网友(2019-06-13):
    头疼!专业版限制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用PADS VX2.4已完美导入Xpedition VX文件。感谢大侠们的指导

问下你这个文件是怎么导入VX2.4的?我现在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9-08-15):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用PADS VX2.4已完美导入Xpedition VX文件。感谢大侠们的指导

    亲,分享一下如何导入的,谢谢

网友(2019-11-30):
    ghhlx18,问题已解决,用PADS VX2.4已完美导入Xpedition VX文件
怎么转成功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用PADS VX2.4版在PCB中直接导入即可,

网友(2020-02-18):
引用 网友E:
    我也导入不了,试过N次了

破解不彻底

网友(2020-12-1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用PADS VX2.4已完美导入Xpedition VX文件。感谢大侠们的指导

请问您导入的是PCB文件还是原理图文件,还是说两个都可以导入

网友(2021-03-17):


网友:
    直接导入:文件-导入-选择Xpedition PCB文件(*.PCB)选择文件,导入就OK了

网友:
    导入pads可以选

    导入pads的时候可以选

    导入pads的时候可以选

网友(2021-10-25):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用PADS VX2.4已完美导入Xpedition VX文件。感谢大侠们的指导

最后怎么导成功的?说一下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