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师的帮助下,PA板可以正常工作 了,感谢各位大神,老师;但是

楼主(2019-03-06):
在老师的帮助下,PA板可以正常工作 了,感谢各位大神,老师;但是没有实现PA的目的,效果还比不叫PA的效果差一点点,

PA单独调试了,效果也不好,现在我改然后做调试呢,望各位老师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检查下PA的输入输出。就在PA Pin脚旁边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检查下PA的输入输出。就在PA Pin脚旁边测试。

看波形吗

网友B:
能具体说说:
1、具体做了哪些测试,每次的测试结果是什么?
2、对应的不加PA,lna模块的单板,对应的测试结果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说:
1、具体做了哪些测试,每次的测试结果是什么?
2、对应的不加PA,lna模块的单板,对应的测 ...

您是知道的,我们这边的配套设施比较缺乏,这边可以寻求您这边的协助吗?

网友:
电巢科技可以给你帮助。
我们电话在电话中具体聊一下吧。

网友:
都涉及到哪些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