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单片机解密?单片机解密原理

楼主(2019-03-06):
什么是单片机解密?单片机解密原理

单片机解密又叫芯片解密,单片机破解,芯片破解,IC解密,但是这严格说来这几种称呼都不科学,但已经成了习惯叫法,我们把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单片机(mcu)一般都有内部EEPROM/FLASH供用户存放程序和工作数据。什么叫单片机解密呢?如果要非法读出里的程式,就必需解开这个密码才能读出来,这个过程通常称为单片机解密或芯片加密。为了防止未经授权访问或拷贝单片机的机内程序,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以保护片内程序;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单片机攻击者借助专用设备或者自制设备,利用单片机芯片设计上的漏洞或软件缺陷,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就可以从芯片中提取关键信息,获取单片机内程序这就叫单片机解密。大部分单片机程式写进单片机后,工程师们为了防止他人非法盗用(侵权),所以给加密,以防他人读出里面的程式。

单片机解密原理:

单片机解密简单就是说就是擦除单片机片内的加密锁定位。就AT89C系列单片机解密为例:

由于AT89C系列单片机擦除操作时序设计上的不合理。使在擦除片内程序之前首先擦除加密锁定位成为可能。AT89C系列单片机擦除操作的时序为:擦除开始---->擦除操作硬件初始化(10微秒)---->擦除加密锁定位(50----200微秒)--->擦除片内程序存储器内的数据(10毫秒)----->擦除结束。如果用程序监控擦除过程,一旦加密锁定位被擦除就终止擦除操作,停止进一步擦除片内程序存储器,加过密的单片机就变成没加密的单片机了。片内程序可通过总线被读出。

对于AT89C系列单片机有两种不可破解的加密方法。

一、永久性地破坏单片机的加密位的加密方法。简称OTP加密模式。

二、永久性地破坏单片机的数据总线的加密方法。简称烧总线加密模式。

AT89C系列单片机OTP加密模式原理

这种编程加密算法烧坏加密锁定位(把芯片内的硅片击穿),面不破坏其它部分,不占用单片机任何资源。加密锁定位被烧坏后不再具有擦除特性,89C51/52/55有3个加密位进一步增加了加密的可靠性。一旦用OTP模式加密后,单片机片内的加密位和程序存储器内的数据就不能被再次擦除,89C51/52/55单片机就好象变成了一次性编程的OTP型单片机一样。如果用户程序长度大于89C51单片机片内存储器的容量,也可使用OPT模式做加密,具体方法如下:

1、按常规扩展一片大容量程序存储器,如27C512(64K)。

2、把关键的程序部分安排在程序的前4K中。

3、把整个程序写入27C512,再把27C512的前4K填充为0。

4、把程序的前4K固化到AT89C51中,用OPT模式做加密。

5、把单片机的EA脚接高电平。 这样程序的前4K在单片机内部运行,后60K在片外运行。盗版者无法读出程序的前4K程序,即使知道后60K也无济于事。

AT89C系列单片机炼总线加密模式原理

因为单片机片内的程序代码最终都要通过数据总线读出,如果指导单片机的数据总线的其中一条线永久性地破坏,解密者即使擦除了加密位,也无法读出片内的程序的正确代码。89C1051/2051的数据总线为P1口烧总线模式烧坏89C2051的P1.0端口,原程序代码为02H、01H、00H。读出的数据则为03H,01H,00H。其中最低位始终为1,读出的程序代码显然为错码。这种加密模式用于加密89C1051/2051单片机。缺点是占用单片机的资源。开发设计人员在设计单片机硬件系统时只要预留出口线P1.0不用,以后就可用烧总线模式对单片机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