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之系统时钟

楼主(2019-03-06):
MSP430之系统时钟

一、时钟源种类

LFXT1CLK低频时钟源——MSP430每一种器件都有

XT2CLK高频时钟源——存在于X13X、X14X、X15X、X16X、X43X、X44X等

DCOCLK数字控制RC振荡器

二、时钟源说明

ACLK辅助时钟:ACLK是LFXT1CLK(低频时钟源)信号经过1、2、4、8分频得到的。ACLK可由软件选为各个外围模块的时钟信号,一般用于低速外设。

MCLK系统主时钟:MCLK可由软件选择来自LFXT1CLK(低频时钟源)、XT2CLK(高频时钟源)、DCOCLK(数字控制RC振荡器)三者之一,然后经过1、2、4、8分频得到。MCLK主要用于CPU和系统。

SMCLK子系统时钟:可由软件选择来自LFXT1CLK(低频时钟源)和DCOCLK(数字控制RC振荡器),或者、XT2CLK(高频时钟源)和DCOCLK(数字控制RC振荡器)具体由器件决定,,然后经过1、2、4、8分频得到。SMCLK主要用于高速外围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