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没有接地端的设备如何做群脉冲和浪涌试验

楼主(2019-03-06):
  所试设备是两线220V供电,只有火线和零线,没有地线,机壳为塑料的,没有接地点,请教大神如何做群脉冲和浪涌试验。

网友:
除电源端口以外是否有其他端口,其他端口对接是否是接地设备还是浮地设备,如果是接地设备的话,则需要做端口对端口的浪涌实验,也就是其他端口接地,电源口接浪涌发生器的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