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电源148.5kHz正弦波导致信号±148.5kHz处杂散怎么办

楼主(2019-03-06):
请教大神,DC/DC电源模块产生7V电压,给单机内其他模块供电。结果发现所有射频信号(包括本振信号、二倍频信号、混频信号)离载波±148.5kHz的地方都有杂波。经测试,DC/DC电源模块产生7V电压里有148.5kHz的正弦波。我有5套产品,其余4套都没这个问题,只有其中一套出现上述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DC/DC 开关电源,LDO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两者都是电源口, 它们的区别主要是纹波大小,从射频角度说,就是杂波频点的数量和功率大小。DC/DC 高效而杂波多, LDO 杂波少儿小,效率差,
所以在在射频电路中,除了PA的主供电支路,其他场景都是要求LDO 供电的。特别是本振,lna,mixer区域,这些弱电小信号区域,更是应该使用LDO,而不是DC/DC。 后期,我再给大家提供一下资料。
对应的处理方案就应该是电源多级滤波, 针对100kHz的杂波,多加几个大电容,10uF-100uF 级别。尽可能降低到不影响。
就楼主的问题,5套产品中4套ok,1套POK,是指5套不同的产品吗?还是其他 这个要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