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信号线EFT,加了TVS效果为什么会变差?

楼主(2019-03-06):
请教大神,对电压型模拟量输入信号(差分输入)做耦合夹,3级,塑料外壳,但PCB接大地,后面运放部分有信号对大地的共模滤波电容(高压电容不放在接口处因为漏电流大)。这个是输入部分的原理图,如果去掉TVS,只留254的电容,电压信号稳定,可过3级EFT;如果TVS和254电容都保留,则干扰一直很大,一直高于输入电压;如果只保留TVS去掉254电容,则信号不稳定,时高时低(个人认为是TVS起作用的原因)。
如果TVS和254电容都保留,为什么效果比只有254电容差?并了TVS有什么负面影响?非常感谢

网友:
不做EFT时,TVS存在,电路能否正常工作,信号是否正常,254容值是多少,与TVS的结电容相比如何?